盈通A6 PRO V1.1主板桥背面是不是少了东西,其它都正常USB用不了

楼主(2013-12-06):
盈通A6 PRO V1.1主板桥背面是不是少了东西,其它都正常USB用不了,换过桥还是都用不了,SDA SCL 两数据线对地阻抗都正常,感觉少了偏置电阻,有一样主板的朋友给我对照一下谢谢,跟我说一下这我这少的电阻阻值多少大的

网友A:
R140这里是不是有个电阻呢,这板从垃圾佬那里收来的,现在修好,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USB口全部用不了,BIOS 桥都换过供电都没问题,嵌位二极管都取掉,还是一样,最好仔细一看,可能USB模块南桥的偏置电阻少了,了有可能,麻烦大家看看,谢谢

网友:
这个真心帮不到你,我没看到哪里掉件啊

网友:
我手里没有这个块,帮不了你了

网友:
阻值正不正常啊

网友:
淘宝找图,对比吧!

网友:
找图纸查USB线路

网友:
大家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40这里是不是有个电阻呢,这板从垃圾佬那里收来的,现在修好,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USB口全部用不了,BIO ...

建议弄个PCI转USB用 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