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开不了机

楼主(2013-12-06):
有一台华硕K42J开不了机,客人拿的时候是开不了机,我试到是有台机电压的,然后拆开机器,拿主板单开机也开不了机,用慢能表来量到是有3V  5V  的。量到主板也没有短路。这个主板是AMD的,我查了ES工作条件都正常的,用示波器量南桥的精进,不起进。我就怀疑是南桥问题了。就拿主板去加焊,加焊以后拿来试试。按开机键  跑起来了???????

网友A:
晶振,不起振。。。。。

网友:
楼主啊  这么短的一句话 你打错好几个字啊  是不是修好了板子很激动啊

网友B:
小学水平啊。。

网友C:
虽然写错字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才能说明楼主的能力呢,楼主要么不写一写就肯定是很宝贵的经验哦!!!小虾吸收了哈

网友D:
楼主 es 是不是ec哦  老是打错别字 误导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学水平啊。。

哈哈哈,也不是啦,我修好机器,一般都好少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es 是不是ec哦  老是打错别字 误导人啊

ES就是传说中的IO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不起振。。。。。

你知道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写错字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才能说明楼主的能力呢,楼主要么不写一写就肯定是很宝贵的经验哦!!!小虾吸收 ...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我很感谢你们

网友E:
楼主哪里人啊,目测你这个应该不是错别字,而是你们那里的读音。。。嘿嘿。思路清晰,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哪里人啊,目测你这个应该不是错别字,而是你们那里的读音。。。嘿嘿。思路清晰,顶你!

这个也给你知道了,,我湛江人  呵呵

网友F:
HM55的桥吗?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5的桥吗? 运气不错

对呀

网友G:
南桥一般都要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一般都要换的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怕它不呐用

网友:
看你的型号应该是INTEL 芯片组呀。。怎么是AMD 芯片组。如果是AMD 芯片组。你的毛病可能不在南桥脱焊。 可能是+1.2V 待机电压 电路的输出电容容量失效导致。碰到过加热后暂时恢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