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85G魔固版出现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3-12-06):
一块昂达785G魔固版支持AM2和AM3的CPU,支持2代和3代内存,清了BIOS以后上AM2的CPU不跑吗,上AM3的CPU可以跑吗正常使用,再把AM3 CPU拿下来换上AM2的CPU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没装好吧,在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
只能刷BIOS了  别的没啥好办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啥问题 好用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遇过是BIOS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