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插上电源线待机黄线有3.9V,按开机键还可以开机,电源是好的,各路阻值都正常,为什么待机下12V会有4V电压呢?
电源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的啊 换个电源或主板试试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串路的可能
同意楼主:
5.0
liang867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你表坏了啊

网友:
电源坏了吗

网友:
主板待机只有绿线有5V 没听过黄线有电压的
同意楼主:
5.0
鹏锋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