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是不是电阻

楼主(2013-12-06):
今天修台三星的液晶显示器,里面12V供电连接高压板的地方用这个连接的,看样子像电阻,但拆下来测是直通的。
上图,大家看看。这个位置应该是装保险之类的。

网友:
是保险电阻来的

网友:
有阻值吗? 我测量下来是直通的,但上面还有条纹,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保险电阻啊

网友:
环形电阻 好像大小跟颜色 和有多少圈有关

网友:
电路板上应该印有此元件的电路符号及位置号呀,可以对照着看嘛

网友:
这个就是保险电阻啦

网友:
三种颜色的?

网友:
是电阻,保险电险

网友:
应该是电感哦。看来楼主对电子电路知识还要加强哦。

网友:
10欧姆以下的保险电阻

网友:
看等级 很高的 来灌水的吧!

网友:
三星的修有不太多 这个 真是学习了 保险电阻

网友:
是热感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