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不能保存,怎么办?

楼主(2013-12-06):
主板时间不能保存,怎么办?
主板

网友:


网友:
bios 电池看下有电没 或者rtc到南桥有没断线。 晶振。南桥。

网友:
怎么找RTC到南桥断线

网友:
很基础的问题么.直接查电池 bios CMOS电路

网友:
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看cmos电路

网友:
恩 查CMOS电路 南桥

网友:
换块儿电池试一下

网友:
一点基础都没有还修主板

网友:
没基础跟你说了你也不会弄

网友:
电池,座子,南桥……

网友:
楼主是维修人员还是业余的。业余的建议别弄。维修人员可以搞定这问题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COMS电池有没有2.6伏以上 3V左右正常 2.9V以下有的板就不行

网友:
cmos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测测cmos 电池有没有电 、或者测量一下时钟附近的晶振 。

网友:
BIOS电池有没有电,放下电试试

网友:
换cmos 电池

网友:
换个BIOS电池。。试试。不行就跑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