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有杂音,怎么去除?

楼主(2013-12-06):
音像有杂音,怎么去除?

网友:
换个音响试试  或者线    再不行的话  我看你就要修 音频电路了

网友:
这要看是怎样的杂音,找出故障点才决定怎样修理.

网友:
线路没有问题的话,输入电容开焊

网友(2014-12-17):
更换电源滤波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