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PLUS 开机诊断卡闪一下掉电

楼主(2013-12-06):
今天一同行拿了两片同样的这种板子。,故障一样。开机诊断卡闪一下就灭,拔掉CPU 4P接口不掉电。测了下阻值,明显没有问题。于是不再纠结CPU这块。因为是单桥。按压没用。就加焊试试。焊完之后开机不再掉电。两片故障一样都是焊桥解决. 因为要修的东西比较多。也懒得再去研究具体原因。个人感觉是桥虚焊导致CPU或者总线之类一些信号不满足导致

网友:
AMD的桥 哎

网友:
这种桥就是要干了才知道

网友:
嗯,深有同感,

网友: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其它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ASUS 都是这样 我有10张 只好了2张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具体焊的过程,我经常焊完都不开机了。不知道有具体点的流程不?

网友:
我一般就用纸贴下周边晶振和电容。焊膏一定要少,最好用,AMTECH牌。成功率高。至于温度什么的。我没有调。直接上部加热到270,下部到250,没有设置曲线。上下都设置成每秒上升一度。一直守着只要能推动立马关掉。也许是我这个地方温度湿度常年比较稳定。BGA买了两年。焊过芯片无数。从来没有爆过桥什么的。我的原则是。只要一推动。立马关闭。不管无铅还是有铅都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