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开机不亮 报警两次

楼主(2013-12-06):
DELL  PP38L  开机不亮电流在1.2左右    不插内存时  是0.85左右  开机键的左边有三个指示灯    中间是大小写指示灯    另外两个不认识   开机以后大小写指示灯常亮 左右两个指示灯一直闪    闪上54下后  机器就会报警两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大师   帮忙看看把
不插内存时  左边的灯不闪 一直亮  而右边的灯一直闪

网友:
没检测到屏  你看下平线接口

网友:
拆开机器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以前的Cq40就是这个情况  北桥

网友:
屏坏了,换屏试试

网友:
我以前好像修过的。换屏OK.

网友:
外接看亮不亮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不行东北桥南。

网友:
外接花屏      加焊显卡后情况一样

网友:
按照不过内存修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有插好

网友:
显卡 问题多一点

网友:
检测主板有没有问题,外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