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不加电,大侠给分析下EC吧

楼主(2013-12-06):
此机为联想E40机器I3的故障为不加电NBSWON#,3.5V正常,大侠们帮忙分析下EC,EC是8502E 3VPCU正常,RTC_VCC3.3.   开关3.3有跳变。2角和128角的晶振有1V和1.6的电压。SIO_PWRBTN#这个有2.7V的电压。ICH_RSMRST#这个电压没有,EC也换了。接下来该查什么了大侠们给分析下

网友:
查查休眠,dcin   bios

网友A:
2L基本概述了一般的原因。电路问题就是ACIN和休眠比较多一点,一般是BIOS引起不触发的。刷个BIOS再查呗。

网友B:
多找几个bios刷了再查吧,bios一定要多刷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这个是不是有通病的~~~

网友:
_ICHRSMRST# 应该是 代表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 ,机器未触发前正常 应该是处于高电平状态。楼主这里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脚看下电压有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试试~~这个是不是有通病的~~~

刷了个EC的BIOS现在上U和内存就跑到0.11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找几个bios刷了再查吧,bios一定要多刷

刷了个EC的BIOS现在上U和内存就跑到0.11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L基本概述了一般的原因。电路问题就是ACIN和休眠比较多一点,一般是BIOS引起不触发的。刷个BIOS再查呗。

刷了个EC的BIOS现在上U和内存就跑到0.11就掉了

网友:
应该是有通病吧,这个本,,可以查一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