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 不进bios求助

楼主(2013-12-06):
联想b590进水,保护隔离修好后可以开机,但是不进系统,也进不了bios,求助,,,,,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3-12-8 17:54):
谢谢大家的帮忙,开始怀疑bios和显卡,无奈没bios 显卡不敢轻易动,自检到那个地方应该出cpu频率和型号了,所以换了个cpu就好了,是b960的cpu,换了个i3二代

网友:
第一个界面就是这个,也不出联想logo,排除内存硬盘,光驱,裸板也是这个界面,按什么键也没反应,我怀疑是bios问题,没找到b590独立bios,有的给传个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新机子的都不太好找哦~~~~问问联想售后看看~~~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
应该有什么快捷键的,咨询下联想的官网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硬盘不进BIOS,后来一查看,硬盘没有接上,接上硬盘就行了。因为检测到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开始怀疑bios和显卡,无奈没bios 显卡不敢轻易动,自检到那个地方应该出cpu频率和型号了,所以换了个cpu就好了,是b960的cpu,换了个i3二代

网友(2014-02-17):
楼主找到BIOS了吗,我这也有一个,USB全都不灵,

网友:
学习了,cpu咋会不匹配?你换过?

网友(2014-10-03):
CPU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集显BIOS吗?麻烦发给我58219588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