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不触发

楼主(2013-12-06):
今天不忙拿了一台二修机E40 AMD的研究下,之前故障是能触发电流1.4左右掉电,后来南北桥显卡都被加焊过,不触发了,先测下电感阻值,南桥125,内存200,3V 255,5V 180,北桥26,显卡44公共点470,阻值都正常,接电测试下电流0.08,不触发,测3.5V供电ISL6237芯片LDO,VCC,EN,BST都有5V电压,VIN19V,REF2V,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但是3.5V没电压,开关接口NBSWON#有1.6v电压,应该拉低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断电测3,5v高端MOS管s极与G极通了,通电低端MOS管G极有5v高电平,从料板拆了个供电芯片和MOS管换上还是一样,通电瞬间测3.5v高端G极有一点波形就没了,怀疑是反馈电路问题,通电瞬间3v LX2脚有1.5v左右电压就掉了,OUT2有4v电压就掉了,5v那边没电压,在主板找了一下反馈电路PR204位置没有焊盘,PR205有焊盘没有电阻,不知道本身是不是就没有,自学没师傅带问题只能请教论坛的大师们了,知道的师傅指点下啊,谢谢啊

网友:
待机0.08偏高了吧  看看主板有没有漏电

网友A:
没有啊,这个问题应该是3.5V供电那一块吧,烧了一下3.5v单元电路电流都正常啊,主要是之前焊过南北桥,不知道桥会不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B:
灌胶的板子,你去加焊,不爆浆吗

网友C:
看样子是有漏电呀,好好查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这个问题应该是3.5V供电那一块吧,烧了一下3.5v单元电路电流都正常啊,主要是之前焊过南北桥,不 ...

做过桥啊  那你顺着桥的边缘往里看 看有没有抱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胶的板子,你去加焊,不爆浆吗

不是我焊的,黑胶也能加焊啊,温区温度掌握好就行啊,我看了没有爆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过桥啊  那你顺着桥的边缘往里看 看有没有抱球

看了没有问题,听之前的讲焊过南桥显卡还能触发,也不掉电了,不亮,又焊北桥,刚焊过还能触发,过一会不触发了,其他的什么都没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有漏电呀,好好查下吧

你指的漏电是哪一块啊,3.5v单元电路滤波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做过桥啊  那你顺着桥的边缘往里看 看有没有抱球

既然加焊就能亮机 那可能就是桥有虚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既然加焊就能亮机 那可能就是桥有虚焊

还有可能就是桥的周边原件有问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住吧是漏电  摸摸板子把  看有没有发烫

网友E:
3V,5V电感对地阻值要400多才正常,主板有微短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吗?原来的是D95280吧?这个芯片很爱坏。

网友G:
是呀~~~待机高了~~~还有就是通完电后测量管子是通的~~正常应为还有余电~~~

网友:
直接换 北桥吧,有些北桥 控制 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漏电是哪一块啊,3.5v单元电路滤波电容吗?

也有可能,3,5V单元电路 滤波电容漏电的话输出电压波形会不正常的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既然加焊就能亮机 那可能就是桥有虚焊

这里桥有虚焊的话 , 有时 候上电工作本身或周围元器件会严重发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能就是桥的周边原件有问题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的住吧是漏电  摸摸板子把  看有没有发烫

0.08的电流怎么会发烫啊,3.5v我也烧过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V,5V电感对地阻值要400多才正常,主板有微短

。。。。3,5v电感正常的就是一百多欧,公共点四百多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吗?原来的是D95280吧?这个芯片很爱坏。

换了,是ISL6237,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呀~~~待机高了~~~还有就是通完电后测量管子是通的~~正常应为还有余电~~~

导致低端MOS管控制极高电平的原因一般是MOS供电芯片和反馈还会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里桥有虚焊的话 , 有时 候上电工作本身或周围元器件会严重发烫的。

元器件在大电流下才会烫,0。08电流不会发烫啊

网友I:
下管G级5V这不明显保护了么?别瞎指挥,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管G级5V这不明显保护了么?别瞎指挥,服了。。。

我知道保护了,一般下管保护就是MOS管电源管理芯片或反馈电路3.5v后继电路有问题才保护的,但是这些我都查过了没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08的电流怎么会发烫啊,3.5v我也烧过没问题

怎么跟你说呢  0.08A待机肯定是大了  正常的话应该是0。00几,这是后继又短路的现象  摸摸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下管G级5V这不明显保护了么?别瞎指挥,服了。。。

楼主,你 可以用热风枪取下下管看下焊盘G级对地阻值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v电感正常的就是一百多欧,公共点四百多欧

如果待机3V5V输出正 常机器不触发的话,楼主可以查下 EC 和南桥本身工作条件判断故障

网友:
应该不是漏电,有轻微短路了,待机0.08不正常的,就算IBM的机器能达到0.05都属于老款的电路了。查查吧。

网友:
下管G级5V明显是保护了,记得曾经修过ISL6237机器,没3.5V,就是没修好

网友J:
焊过之后不能触发,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跟你说呢  0.08A待机肯定是大了  正常的话应该是0。00几,这是后继又短路的现象  摸摸看吧

估计是我可调电源本身待机电流不是很准吧,有一块好的英特尔E40主板待机也是0.08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 可以用热风枪取下下管看下焊盘G级对地阻值是否存在短路。

这些能联想到的问题都查过了,要不是桥是黑胶的早拔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过之后不能触发,感觉还是桥的问题

我也怀疑,但是黑胶的不好拔,现在3.5都没有怕不是桥的问题故障扩大

网友:
估计要把这有黑胶的桥都植一遍

网友K:
焊盘上有没有芯片看下图纸找到这个器件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IBM E40打黑胶的   好好的主板你要把3个桥都加焊。全部拆下来重做或者更换   没其他方法可以教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焊盘上有没有芯片看下图纸找到这个器件就能看出来了

图纸上有这个电阻,是串联分压电阻,给芯片提供反馈电压,但是这个电阻好像本身就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这个电阻,是串联分压电阻,给芯片提供反馈电压,但是这个电阻好像本身就没有

图纸上当然会有这个电阻了,但是如果主板上没有的话在图纸上那个电阻会用DY标识

网友:
学习了 大家做这个真的很辛苦

网友:
经确定这个电阻是没有的,图纸上也没有任何字母标明

网友:
这个故障修好了,是PWM电路的问题,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