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5AX点不亮

楼主(2013-12-06):
联想Z465AX点不亮,AMD的CPU,做了北桥和显卡,CPU也换了,还是不亮,电流跑到1.7掉到1.5然后又到1.7然后掉到1.5就不动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刷个BISO试试
还有换个CMOS电池,量一下看有点没有,AMD的基本就这些毛病

网友:
这个BIOS问题吧,我修过一台

网友:
   先刷下bios   不行的话直接更换GPU最快出结果

网友:
看看bios cpu 小电池,内存,不行就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