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联想 SL410K集显 死机

楼主(2013-12-06):
SL410K集显用电池+电源开机有显,进系统会掉电,不用电池单用电源能进系统,但使用一1小时内必定会死机,死机是画面不动不黑屏。最小化测试一样故障,刷过Bios故障还是一样。换过硬盘,换过win7,XP系统等都一样会死机。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拔掉外设,网卡  声卡  换个c试试

网友:
有可能 南桥先把其他排除

网友:
这机使用电池进系统的时候会掉电,换了电池也一样进系统会掉电

网友:
故障终于找到了。是IO进水的问题。掉电和死机都是因为IO的原故。本来是没有头绪的,拿着这主板望来望去,突然想到不接电池死机的时候CPU的风扇就会狂转,看电路图一路追查到风扇的电压是IO这边控制的,于是找IO,这机子的IO开机找来找去找不到,原来是藏到左下角那mini卡槽下,并且贴有黑胶纸所以看不到。撕开黑胶纸才发现IO原来有进水的痕迹。哈哈!!马上知道为什么接开机还没进到系统电池会掉电了,这不都是IO控制的吗?哈。天那水伺侯,完了加焊下,装机试机,一切正常,不掉电,不死机了。

网友:
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