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花屏?

楼主(2013-12-06):
前几天接到一台G450,来时开机不显 不过内存,我换了一个内存槽好了,但是近系统过1分钟就花屏了,我显卡 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可是北桥问题?请高手字典迷津?谢谢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够遇到了就辣手了

网友:
看看内存,看看是怎么花屏,试试外接,

网友:
你外接正常不??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问题 你在好好研究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问题 你在好好研究 可能芯片没有换好

网友:
把显卡芯片换掉试一下,一般花屏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