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不开机

楼主(2013-12-06):
今天遇到一块联想14001的板子一通电  发现无3v 5v供电不开机弄了  好久 还是没用最后发现  只要一加热5v这边的一个8734a的块子   图纸上标 的 是pu7就可以开下来 但是  一冷下来就又不开机了  换了几个8734a的块子 还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 是gpu的毛病吧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网友A:
这中问题是很难判断的,每做一个动作,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中问题是很难判断的,每做一个动作,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来判断

感觉  也是   弄到现在  也没有好

网友B:
无3V,5V跟显卡有关系吗?  ON3,ON5有没有? LDO3,LDO5有没有?

网友C:
看看电容什么的

网友:
我的下载分怎么又没有了啊,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3V,5V跟显卡有关系吗?  ON3,ON5有没有? LDO3,LDO5有没有?

能打开的时候就有   打不开时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容什么的

能具体 说说  哪边的电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