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P加热CPU供电芯片就可以亮;等会就有不行了

楼主(2013-12-06):
我在470UF中间加了个330UF电容还是不行,有修好的同学分享下,谢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把供电芯片换掉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IC的问题,最好换掉

网友:
电容换掉
电容换掉

网友:
换板吧,坛子上面很多人没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