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加电掉电从未遇见的小故障

楼主(2013-12-06):
DELL1310加电掉电故障维修:这一款机子我接到手的时候上电到0.9掉电,直接拆机首先在静态下量公共点和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然后通电量各大电感的供电都正常。直接上假负载量,供电,时钟,PG.复位,都出来了。为什么会掉电呢。我把显卡,南北桥都加焊了一遍。我又试了一遍还和原来现象一样。正当我要放弃的时候发现掉电的时候不是一下掉完,而是0.9,0.6,0.3慢慢的掉电,想在用按键强行关机一样,突发感想我开机之后拔掉开关竟然不掉了,接屏显示了,主要检查开关板发现开关板上进水腐蚀了用洗板水刷干净开机正常显示了。我们在维修的时候谁能想到开关能正常开机,掉电却和它有关系呢,谁又能想到拔掉开关试一试呢。所以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一点小地方都不要放过检查。一点。小问题差一点就变成无法修复的问题了,问题不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做桥需谨慎啊  楼主够细心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都是开关惹的祸,几乎都是那种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