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教材.

楼主(2013-12-06):
     笔记本维修教材  合适  新手看哦

网友:
谢谢你们收看

网友A:
下载了看不到。骗子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看不到。骗子骗子

是不是你的解压软件不合适啊,你在下载一个解压软件看看,在我这里真的可以打开,我试过了,才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看不到。骗子骗子

大哥。你用什么解压软件解压的,你在下载一个解压软件看看嘛

网友A:
应该有二个压缩才对,看一下是不是有"笔记本维修教材.part2"的文件,要不你解压出来后重新压缩再上传

网友:
这是分卷压缩的,第二卷没有传上去嘛,只下载一卷是肯定打不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二个压缩才对,看一下是不是有"笔记本维修教材.part2"的文件,要不你解压出来后重新压缩再上传

我解压之后不好上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解压之后不好上传啊

有"笔记本维修教材.part2"不,上传上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笔记本维修教材.part2"不,上传上来就行了

知道了

网友(2019-02-26):
怎么解压不了呀,是不是你上传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