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u450黑屏

楼主(2013-12-06):
联想笔记本u450开机亮屏能进bios,插上u盘自检后黑屏,进bios黑屏,上电到0.99A,什么情况?

网友:
黑屏后还能看到字吗?外接显示正常吗?仔细看下有可能高压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吧极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看看高压或是 主板哪里有没有哪里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