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 求思路

楼主(2013-12-06):
USB能用,能进PE.

插U盘进系统时,U盘能认.

进系统后再插USB,就认不到USB.

这种情况该如何维修?

网友:
驱动或系统问题,更新到最新驱动

网友:
  回复下BIOS 看看

网友:
换南桥   上次我修了一台   进PE能进   装系统能装   装好后就不认优盘了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是对的,可能是USB3.0进系统要装驱动

网友:
更新到最新的usb驱动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3.0的 官网下载最新驱动即可

网友:
更新下驱动看下

网友:
换了南桥,无效,涛声依旧.

网友:
G41主板,应该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奇怪,都说南桥 不知道南桥哪部分开机后才会和USB交流,影响通讯,如果实在不行 感觉楼主还是买个PCI转USB用算了,毕竟成本太大了额

网友:
驱动吧,有可能是系统问题也不一定!

网友:
这种一般都南桥,呵呵,我也在修一块主板AMD的把有USB不能用,把好的桥调过来换上还是不选择,数据都正常的,都不知道修哪里的时钟又测不到,我的是垃圾佬收来的,可能掉了电阻,目测了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望高手

网友:
楼上的 换南桥

网友:
遇到过,装WIN7就可以

网友:
你直接换个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新机器吗?怎么听着你说的跟USB3.0似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测量一下USB的阻值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就南桥坏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如果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信号线正常吗,还有电压。

网友:
这个板最终没搞定.

USB对地阻值都相同. 还有上拉的6脚D我也都换过了.

主板是G41的,所以不考虑USB3.0问题.

南桥换过无效. 最后这板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是专门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