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条

楼主(2013-12-06):
(图片)

网友:
这个就是迅维卖的那个模块用法吧 XX上有说明的啊

网友:
这个有技术含量么?

网友:
买通用高压都有说明书的。怎么改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 值得学习

网友:
都比较好改吧。。。。就是四根线。。供电。开启。调亮度。地。。。

网友:
6楼正解。其实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