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纽曼P7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3-12-06):
平板电脑纽曼P7:

不明白:电池+-两接点相通(拆电池情况下)。
DC插口插入NOKIA手机充电器5V,350mA,(原机配的5V 2A充电器坏了)。DC插口两脚电压6.98V(不接屏幕),接上屏幕是2.13V,红色二极管两端电压4.96V(不接屏幕),接上屏幕是2.15V,测电池+-两接点电压为0,按理应该是4.2V,(接不接屏幕都一样),不知什么元件击穿了?
另怎样测量排线判断屏幕的好坏?

网友:
厉害啊   入手平板  需要了解什么啊

网友:
你就是乱说,5V电源怎么会变成6.98V。短路的情况烧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应该先查一下 充电电路正常不? 一般充电电路给电池应该是4.2V左右,如果充电电路正常 那就查开机电路!你这样查没有头绪的!

网友:
也想往这方面发展!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跑下线路 啊

网友:
安卓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查一下 充电电路正常不? 一般充电电路给电池应该是4.2V左右,如果充电电路正常 那就查开机电路!你 ...

拆去电池,电池+,-两接点电压为0,电阻为0,按理应该是4.2V,就是不知道那里短了。也不太懂,学着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