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MCP61PM-HM开机代码跑FF

楼主(2013-12-06):
台式机MCP61PM-HM开机代码跑FF,其它供电正常,怎么检查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一个一个来啊 刷BIOS ,焊桥

网友:
vccvcc -5 严禁灌水

网友:
跑FF就是没有跑吗。请楼主先检查各大供电内存桥总线CPU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再查时钟和复位

这样的只能按照时序来修额

网友:
一开始FF就当不跑码来维

网友:
是一开始就是FF吗?如果是就按照不跑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