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排线问题

楼主(2013-12-06):
案例1:一台17寸的液晶显示器白屏,结果排线擦擦干净果断好了
案例2:排线引起的黑屏。也是17寸的别人改过高压的,故障现象亮一下就黑,刚开始还以为高压不行,最后实在没辙,排线剪了一截再试,果断好了。高压还是原来那根。
案例3:这个大家肯定经常遇到。花屏。不解释。
好吧暂时也就遇到这些,希望大家多多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谢谢了,经验很重要。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最近经常碰到花屏的,不知道是不是天冷了的原因

网友:
今天上午也碰到一台,三星的,花屏,不是很厉害,拆开檫了檫排线,搞定

网友A:
我不明白 黑屏为什么改高压   难道没有看见灯管会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 黑屏为什么改高压   难道没有看见灯管会亮么

哥,是别人改的高压 ,我拿来的时候就改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