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超郁闷的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3-12-06):
遇到一台长城的显示器。问题是不显示而且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本以为是电容的通病,所以直接换电容去了。然后还是这个鸟样,量了一下电源板,12V实测为22v。5v实测4.76。ON/OFF正常。电源板上所以器件都没发现问题。断开驱动板所有电压正常。另外接高压,5V测驱动板可以正常显示。问题还是出在电源板。电容全换了。K431也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客人急,只好改版了。大家看看遇到过这问题没有。一起想想办法。

网友:
都还回去了。型号啥的忘了。主要还是想看看有没有别人遇到过而且解决过。

网友:
有图片多好

网友(2014-01-24):
版主,我看你常修长城的显示器,我也是,有问题请教!!

网友:
高压版坏了不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最好是把故障图上传上来

网友:
5伏输出端内阻过大导致的。包括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及绕组、走线等。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两台 但都是换电容搞定

网友:
我这两天也碰到两台,一样的故障,拆开,二话不说,直接把全部电容换了,不怀孕的也换了...一台好了...一台不行!!
那台不行的,放两天,今天再试一下,突然好了!!无语了....

网友:
奇葩就是奇葩机器,今早来开机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