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C467A 进水加电0.3A

楼主(2013-12-06):
一台联想C467A,客户说进水之后就开不开机了,指示灯亮一会接着灭。开机试了一下果然是,开机指示灯亮三秒就灭了。
  拆完机之后市场就拉闸下班了,机器只好等到后天修(明天还有事),和客户说最快两天修复。今天终于来到市场,和客户说的日期马上就到了,哪抓紧吧!
  首先目测主板进水点,主板整体还好,只是3V 5V、声卡,PCI芯片有进水腐蚀,酒精刷干净。裸板加电,电流0.27,三秒掉电,反复试了几次都这样。测各供电电感阻值正常,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无短路。测复位没有,那毫不犹豫更换南桥,换完一模一样!
  那静下来想一想吧,无复位查CPU_core的PG信号,一测有是1.6V,看图纸是3.3V

  那不正常,这个PG信号是+3VS来升压的,测+3VS也是1.6。追其来源

  测得U10第四角无电压,断开也没有,第四脚是+VSB控制,追其来源

  测得PJ10有19V电压,而且到其他+VS的第四脚都是通的,唯独到+3.3VALW to +3VS和 +1.8VALW to +1.8VS的第四脚不通,直接飞线R192 R202到PJ10
  开机LOGO界面出现,至此耗时四十分钟,在进水腐蚀的情况下也算是“秒杀”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的经验,最后没想到是断线造成的,我还以为是什么短路拉低了。

网友:
电流0.27肯定是有电压没起来或者异常。。。。。。

网友:
为什么 你第一反应是换南桥呢?

网友A:
讲的很详细!!
CPU_core这个 是 供电芯片的 引脚 还是 CPU的    是供电芯片到CPU的么!   求解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网友:
以为是短路了,原来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很详细!!
CPU_core这个 是 供电芯片的 引脚 还是 CPU的    是供电芯片到CPU的么!   求解

是 供电芯片的 引脚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