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显卡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12-06):
到底是核心还是显存呀,
核心重植过,显存加焊过~~~在线等

补充内容 (2013-12-15 20:24):
一波三折,换了显存没变化后,再换主核心,不开机,BIOS芯片坏,现在亮了,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真无语

网友:
外接也会吗?看高手修是用示波器测各个信号,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好,我刷个BIOS看看,但觉得不像

网友A:
我师父说是挨个试

网友B:
北桥试过没?

网友C:
应该显存问题吧

网友D:
刚修了一台北桥。。。。。。

网友:
凡事无绝对, 显卡几率大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师父说是挨个试

换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试过没?

是独显的,确定是显卡部份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显存问题吧

我也觉得是显存,可都加焊过了,还是8个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修了一台北桥。。。。。。

你的是不是集显的,我的是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是显存,可都加焊过了,还是8个先

用MATS显存扫描软件扫描不知行不  我也没试过

网友:
感觉换掉所有显存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个独显罗!!!这种花就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花我第一次见,BIOS刚刷了,一样,看来只能定显存回来先了~~~~~~~~

网友:
显存的可能很大。

网友:
继续期待结果

网友:
没想过会不会是屏的问题么

网友F:
显卡重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重植看看

第一件事就是重植了

网友:
这种花屏显存概率大一点

网友:
今天修过太ASUS的,现象差不多,都是花一部分好一部分.显卡问题. 独显换掉吧.

网友:
换显卡       修过好几个

网友:
拿不定主意呀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是一样的情况,把显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显卡 吧,显存花不是这样的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建议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我之前修的集成显卡的花屏 北桥问题 你的什么北桥?

网友:
直接换芯片就可以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故障多 不防做下北桥 上次遇到花屏做北桥好 显卡基本没有问题 直接做的北桥

网友:
显卡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不是集显的,我的是独显的

独显的.....

网友:
我觉的是显存的问题,修好了通知一生

网友:
谢谢各位,先定显存吧,显卡太贵了

网友:
如果做过显卡了,就是显存了

网友:
挨个换显存吧,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干爆了,看看显存爆球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主芯片?
显卡显存颗粒说不好是哪所以说得挨个试哈

网友:
这个要换新显卡才行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显卡呢

网友:
已经定显存了,等结果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吧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机器,北桥坏的概率大,显卡坏的并不多。

网友:
显存更换完,故障不变,定显卡芯片

网友:
做下 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以前碰到开机白屏很长时间,刷BIOS好的。

网友:
换了主核心,外接正常,内接无显

网友(2014-01-07):
这样的 一般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