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STND-2551-A背光不亮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12-06):
一台惠普HSTND-2551-A显示器,加电指示灯亮,背光不亮,即使是开机瞬间闪都不闪。指示灯在接和不接信号线的时候白色和红色正常。拆机检查没发现明显的痕迹,外接灯管试机也是闪都不闪一下。看来故障在高压部分,高压升压管4620,和好的对比检测正常,但是不放心,2个全部换掉现象一样。驱动IC是TA9687,仔细检查9687外围元件都正常,遂怀疑9687坏掉,由于手上没这个IC,先放一边,准备订购9687。但是不敢准确确定9687是坏的,不死心的又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查出问题来,当时想会不会电容的问题呢!但是测电压18V正常。不管它,换了再说,换了18V的3个滤波电容,哈哈!居然亮了。把拆下的电容接数字电容表上检测容量都正常,怪了。以前遇到过电容坏的是灯管一边亮一边暗,还有开机闪下黑屏的。这样的问题第一次见到。但是电容容量正常,到底是电容哪项参数变质了,请高手予以解释。

网友:
这种情况也很多的  电容看着正常  就是不亮机   用示波器打打电容就可以测出来了   有杂波存在的   换了就好

网友:
看来还是要搞个示波器啊,外观看不出问题的时候用示波器让它现原形

网友:
电容真的很重要 没事就换换

网友:
多年前修了台SONY的电视,也是这样全换完了,都不行最后换电解电容收工。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同仁。这个机器交付用户使用3天后又返修了,这次是不管怎么整都不亮,仔细对照电路图,发现9687的3脚0电压,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5V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同仁。这个机器交付用户使用3天后又返修了,这次是不管怎么整都不亮,仔细对照电路图,发现9687的3脚0电压,这个显然是不正常的,5V经过一个82K的电阻到3脚,还有一个电容220PF的到地,测3脚对地电阻170欧姆,拆掉这个电容阻值正常,测拆下的电容严重漏电,换后开机灯管点亮。

网友:
正常3脚对地500多吗

网友:
还是得努力学习啊,不会看电路的童鞋们谁会想到是那个电容啊,换换大件还行,碰到这问题只能改高压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