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6电源板插上驱动板后电压波动很大

楼主(2013-12-06):
明基Q7T6电源板插上驱动板后电压波动很大    不放驱动板一切正常。

光耦,光耦电容,5V电容,都换过了,情况不变。,驱动板没问题,因为也换过了,。

求大侠帮我杀掉这个BOSS

网友:
示波器打打电容什么的,外接12 V  5V  试试

网友:
换给电源管理芯片的50V10UF的电话。有的时22UF的电容。试试可以吧。
你的431换了吗?

网友:
光耦 431一起换掉,不行再查查前级稳压和电源芯片供电稳定不

网友:
光耦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没解决,431 光耦,电容,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