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高手请教问一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3-12-06):
如果是家庭的拨号上网,没有拉路由器,是外网电信电话线接入MODEM,然后网线接电脑。在正常拨号可以连接上,但是打不开网页,IP地址,DNS已设置自动获取,系统没问题。这会是什么原因呢?网线换过,用户名密码是正确,线路正常,在台机试,本本上测试情况一样,那是不是MODEM坏了?

网友:
有可能,你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关掉猫了过一段时间再看,万一不行,设静态的ip,dns看看

网友:
我感觉像是系统的事。重装一下。

网友:
系统问题有可能。。

网友:
猫的问题也有。。排除一下试试。

网友:
系统,一般都是这样,换猫也可以试试 个人觉得系统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能是网络太差· ···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情况,有时候是网通公司的问题,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有时候密码还需要重新设置,具体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出现这个问题时让他们改一下就能够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