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12-06):
纽曼P10,主控是8726
拿来的时候,卡在LOGO画面,在官网下载固件刷机,按照官网的说明来刷机,在刷机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
现在重新刷机也不行。怎么都开不了机了。拆开查了下电池是好的。因为一开始怎么开机都可以,只是卡在LOGO画面,所以应该是刷机失败引起的。请问有办法补救么!
开不了机

网友:
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8726的主控。卡LOGO一般是主控坏了。

网友:
用手按压着主控同时再开机试试!

网友:
刷机没刷对!!固件步可以混刷的!型号要对好!再刷!再用其他的办法刷刷!这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