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3-12-06):
SOYO 3代主板 供电、时钟、复位 正常。 量内存168脚【复位脚】0V 应该为1.5V  求助啊!!!!1

网友:
查下内存复位是谁给的  其他复位正常不

网友:
查下八只脚的|C,好像是RT9214或APW7210之类的。。。

网友:
做南桥试一试

网友A:
有没有上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上内存。

恩   上的   168没1.5V

网友B:
找一个下,应该有八脚芯片发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下,应该有八脚芯片发复位的

亲    你有内存IC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