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头疼了,联想Z360,是否有通病呢

楼主(2013-12-06):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Z360,开机没显示,等我一拆开,这吊丝LOGO又蹦出来了,这是闹什么的,等我高兴的合上C壳,你妹跑到0。8又不跑了,等我拆开C壳,一通电这叼丝又亮了,求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从屏幕闭合开关啊,待机开关啊之类的方向考虑吧。。。。好像说旭日系列的屏暗多是屏幕闭合开关弹不出来导致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C壳上有金属不?有的话可能跟主板之间短接了  还有就是你装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外设?一个个拔掉试一下

网友:
要么就是绝缘没有搞好,要么就是什么东西一装就不亮,要么就是装C壳就压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屏幕闭合开关啊,待机开关啊之类的方向考虑吧。。。。好像说旭日系列的屏暗多是屏幕闭合开关弹不出来导致 ...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壳上有金属不?有的话可能跟主板之间短接了  还有就是你装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外设?一个个拔掉试一下

外接的都拆了

网友:
就一条屏线,问题盖上盖子有时还是能电亮,就是特么不稳定

网友:
你这个还好啊。可以一个一个慢慢试。我的Z370跑0.072然后掉电。有个0.85v的电压不出来,靠。也不知道问题了

网友C:
这种的话就得仔细看看C壳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和主板上的元器件短路了

网友D:
量下显卡的S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下显卡的SMB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把C壳下面主板上裸露的地方用胶布全绝缘起来,再试试

网友:
你那机子有没有摔啊?要不就先把C壳放在上面,不要先放螺丝可能看上面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话就得仔细看看C壳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和主板上的元器件短路了

现在就是不装螺丝试了两天.

网友E:
看绝缘是否处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绝缘是否处理好了

现在这问题没有了,新的问题烦了我几天,老是重启不启动,跑到0.8多一点不启动

网友:
1,C壳造成短路
2,板子有变形造成断线,供电芯片是否都出电压,裸板的时候压一下
3,试试他们说的闭合开关,也许真能碰到死耗子。

网友:
你用裸板 多用一会试试啊  ,不是很明了啊

网友:
有试下刷BIOS,试试无妨

网友:
有啊 bios通病

网友(2014-07-24):
估计是断线,压上C壳,就显示断, 不压,就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