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7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06):
开机瞬间掉电,电流不定,最高0.6,反复启动。我用风枪加热PU5.马上启动正常运行。冷机了又不行。加热就好。我换了PU5 ,周微的小零件全部检查了,都没有发现问题。求教各位帮忙分析。

加热1234脚那边的电阻就开机正常工作。

网友:
既然加焊就能好那就补焊一下 下次加热最好用烙铁 范围小一点好确认

网友A:
什么PU5啊 不知道做设么的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 0.6到CPU了

网友:
加焊的背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PU5啊 不知道做设么的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 0.6到CPU了

加热几个电阻就亮机了,只有不关机,一直用都没有问题的 。

网友:
直接换掉就是了

网友B:
这种加热就好冷却就坏的机子多数为检流电阻 或电压反馈电阻变质导致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的思路,应该是反馈什么的

网友:
换下PC196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加热就好冷却就坏的机子多数为检流电阻 或电压反馈电阻变质导致

按照图纸检查一个个排除,全部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图纸检查一个个排除,全部好的

PR97和PR96的阻值必须绝对精确。

网友:
i really meed that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97和PR96的阻值必须绝对精确。

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两电阻对调都不管用。

网友D:
看看到0.6的时候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到0.6的时候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仔细看啦。我也知道缺电压。关键是加热哪电路,马上就好了。

网友:
注意看PG !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心片的条件满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