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故障的解决技巧——假死

楼主(2013-12-06):
  最近听到很多系统都出现假死的状态,像是win7系统,winxp系统都出现过,那么win8系统会假死吗?那是当然的,同样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针对win8也假死,我们要怎么办才好呢?
  1、升级驱动或刷新固件
  由于硬件产生的Win8假死问题占多数,所以如果你安装了Windows 8,频繁遇到假死情况。请首先考虑硬件驱动程序或者固件的问题。安装驱动精灵这类的软件,更新一下系统的驱动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情况。
  2、设置虚拟内存
  如果不是硬件问题,有可能是虚拟内存设置过低。解决办法如下:
  计算机->属性->高级系统设置->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将数字更改为实际内存的1.5倍到3倍。改数值后,点击设置,重启计算机即可生效。
  3、如果是打开某个软件假死
  比如打开QQ软件假死,那么请升级该软件到最新版本。有可能是改软件某版本对Win8支持的不完善导致的。
  4、Dynamic Tick的某个Bug是导致Win8假死的一个原因
  Dynamic Tick是NT 6.2内核的一个新功能,有时对“空闲”的判断出错,导致CPU暂停出现假死现象。用管理员账号打开CMD,输入命名行:
    xitongcity.com
  bcdedit /set disabledynamictick yes
  然后重启计算机,这样就关闭了内核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可能与Win7一样费电,但是不会假死了。
  win8系统假死可能是因为系统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运行的速度,但是出现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及时的解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