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型号A1278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3-12-06):
     有一台苹果A127机器电池有电的时候就可以开机,进到了系统一起正常,用适配器就开不了。电池用完了,就开不了机了,我就把机器拆开了,我就量了主板的主板好像一起正常。我找了一份图纸来看,完全和一般的机器的线路都不一样的,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真的令人头疼。用电池就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就开不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修过的,我在网上也看过了,这个问题也有好多人修不了的,只能换主板。  我说我就不相信修不好,我做了个决定。一定要把主板修好 ,我修的时候先查充电芯片这一部分,我查了很久,好像也没什么不同的,这块主板我也修了好  多天了,我本来想放弃不修的了,我用放大镜  把这块主板全部看了一篇,我看到了充电芯片隔离有一个电阻不太对。这个电阻叫R7052  我把这个R7052D电阻换了来试一下。用适配器开机。跑起来了,。就这一过小小的电池把我搞头晕。真的令人伤心。。我问了一下我大师傅。苹果R7052的电阻是不是通病的,他说好像是  哦,我在网上找了好几篇,有些人说是通病的,,所以说修苹果的机器一定要好细心才可以,这也是一个通病。你们以后修到了,一定要注意这个通

网友:
苹果A1278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无非就是保隔不过 有那么难吗

网友A:
隔离保护的MOS管击穿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的MOS管击穿也会这样

什么问题都有的

网友:
苹果赚钱机器

网友:
来点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2014-02-07):
求LZ加点图就更好了,全是文字看着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