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无显

楼主(2013-12-06):
机器来的时候开机进系统后1分钟断电  我拆机吧CPU 供电系统加焊了一下 开机进系统 3个小时后断电后开不了机呢 拔电源插电源3秒后CPU风扇直接飞转 开不了关不了  。。。。后来我刷了个EC bios可以开机了 上CPU 开了机就关不了机 不上CPU可开可关 不过电流一直在0.15-0.20上不去  换回老的EC BIOS 就是前面的故障了?

网友:
不稳定吧!清理下CPU座子。

网友:
难道cPU底座是否除了问题导致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