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S没有3v 5v 电流0.01

楼主(2013-12-06):
客户拿来后 看着好像没有过保,结果一问说是过保了,那就修吧,插上电一试电流到0.134又下到o.o1 拆开看没有动过的机器,没有短路情况 各大阻值都正常,3v5v瞬间有,马上就掉了,很像保护了的,用的是tps51220  查了芯片关键脚都正常啊 vin20v, en3.3ven1  2瞬间有3v,保护后就没有了,郁闷死了!                                                                   开启是来自u39的95脚这个芯片供电也正常,升压也起来了,就是不知道哪里保护了,还是u39坏了,知道的帮分析一下 谢谢了!!                                                                                                这个芯片还是第一次看见,苦于没有芯片代换,只能求救了                                          BAT_VOLT  7.6v    VCC3SW有3v  PWRSHUTDWN#有3.3v  VCPIN25有23v   TH_DTCT  0.1v  M_PGS有瞬间5v      就是不知道哪里保护了,哎 修了几天了 ···有遇到过给我一样的吗?

补充内容 (2013-12-11 17:23):
这个板子最后客户说不修

网友A:
芯片51220 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会用示波器么 论坛里有很多双线表笔测试法的帖子  你可以试一试 你这个问题用示波器就是小毛病

谢谢 我还不会用,让他们帮我看过,就说5v芯片 PG信号热的时候50欧,慢慢回到400多欧,有点不正常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3V,5V,电感后面链接的开关管有短路的

网友:
这机子,好像正常的待机也是0。01

网友C:
换后级电容试一下。、

网友:
你这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个人感觉有短路的情况,像是保护了,换那个芯片没有用的,查查看看哪里短了。

网友:
没有短路,阻值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

提点意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3V,5V,电感后面链接的开关管有短路的

这肯定没有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后级电容试一下。、

是后继5v 3v 的?没有短路的

网友E:
换3V,5V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3V,5V滤波电容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保护了。掉电之后3VAL还有吗

网友:
这个查下次级电压

网友:
加油 先给你加个分  楼主修好了通报一下

网友:
换3 5v的滤波电容  看看能好吗

网友F:
如果换3V5v芯片不行,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写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换3V5v芯片不行,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写个BIOS试试看

刷过了 不行啊

网友:
修好了吗,修好了给个回复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3V 5V待机出电压的波形,和开机瞬间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51220 已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跟待机没关系 后面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主查待机到南桥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