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台机主板MS-7352不触发

楼主(2013-12-06):
手上有几片HP品牌台机的主板,相同的故障现象,不触发,V星代工,绿板。
不触发,BIOS刷过三次,没有用,强身加电不跑码,求教:会是哪里的问题,要怎么下手?非常感谢!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这种板是南桥 I/O 换、

网友:
查下震荡电路把 不起震也有可能不触发

网友:
强行上电当然不会跑码

网友:
先查下开机线路    不行就看CUP供电周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待机有吗?3V5V

网友:
有没有专用芯片?待机触发基本条件查一下

网友:
看看原件有没有掉落

网友:
不触发刷BIOS会触发?还是查查开机电路吧,一般就RTC电路,开关电路,IO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先查条件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是最用心的回答,S3信号有问题,本应该是高电平,但是低电平,阻值正常,S3信号南桥发出同时给IO和V星开机芯片,之间没有元件。另外,南桥,IO,开机芯片三个东西的3.3VSB都正常。
不知道这个S3信号的3.3V是哪个元件提供的?

网友:
不触发应该是搞得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