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 3521 触摸板用15R 5520的改造成功

楼主(2013-12-06):
dell inspiron 15 3521触摸板坏了 网上买不到原装的
只好想办法解决 刚好看到5520的 大小 尺寸一样 于是果断拆掉
买来5520的 割断2根线 装上 然后发现左右键不同 这难不倒咱 果断飞线三根 问题解决 第一次发帖 语言组织能力有限 请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纯属有毛病,这个机器都再保的,而且这个触摸板,维修站都不用返厂,直接就地报废。

网友:
哥们你实力不错啊,那么强大啊。

网友:
这也行啊》?要多向你学习了

网友:
机器的情况各种各样的 你不了解情况就别乱发言 这个机器正规途径在保是不错 可是也有各种情况人家不能保的 另外从我们做维修的角度出发 就算客户不愿意去保 来你这里维修 难道有钱还不赚 这样谁有毛病就看的清楚了 再说这个机器 还是卖机器的同行拿来维修的 如果是散客 我还会告诉他 这个叼毛病 不用修 直接弄个外接的去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