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暗屏 急急急

楼主(2013-12-06):
(图片)

网友:
屏和排线都在别的机子上试过  都是好的      电池没取  插了屏线  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好像跟EC  有关系

网友:
这就是秒杀啊

网友A:
暗屏无非就是19V主供电  亮度调节 背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无非就是19V主供电  亮度调节 背光开启

19V供电有  背光开启也有啊    就是亮度调节好像有时0有时3.3     但都没背光啊

网友B:
亮度控制怎么跑这个芯片47脚了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C:
既然找到亮度哪里有问题   就在没有3.3  的时候  查条件啊?   3.3  的时候 有背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找到亮度哪里有问题   就在没有3.3  的时候  查条件啊?   3.3  的时候 有背光吗?

3.3的时候没背光   所以才郁闷啊    把开启3.3飞给亮度调节也没反应    ..............

网友:
都是高手级别啊...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控制怎么跑这个芯片47脚了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那是独显和集显的转换芯片,现在只接了一组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控制怎么跑这个芯片47脚了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这个芯片是显卡和lvds的转接点

网友:
on和adj你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3的时候没背光   所以才郁闷啊    把开启3.3飞给亮度调节也没反应    ..............

这里你3.3V背光开启电压飞线到亮度调节端的话,ADJ 亮度调节端电压工作是不会跳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里你3.3V背光开启电压飞线到亮度调节端的话,ADJ 亮度调节端电压工作是不会跳变的。

这里你把3.3V背光开启电压飞线到亮度调节端的话,ADJ 亮度调节端电压工作是不会跳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里你把3.3V背光开启电压飞线到亮度调节端的话,ADJ 亮度调节端电压工作是不会跳变的。

有没有快速简单的办法    这个实在是急   没时间慢慢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快速简单的办法    这个实在是急   没时间慢慢研究啊

跑下屏线亮度控制调节引脚的线路,一般中间由开关三极管控制亮度大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的时候没背光   所以才郁闷啊    把开启3.3飞给亮度调节也没反应    ..............

这里可以用镊子短接背光开启引脚看下电压有没出来

网友A:
告诉我15脚电压多少 上面没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15脚电压多少 上面没写

15脚没电压    偶尔有亮了一下   亮时15脚有3.2V   跑这个脚去EC27脚了  EC换过

网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这样连接的话, 背光开启信号会失去控制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15脚和30脚连一起,装机

OK了   哈哈哈哈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脚没电压    偶尔有亮了一下   亮时15脚有3.2V   跑这个脚去EC27脚了  EC换过

中间线路是不是断线了呀  翘起EC 27脚看下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了   哈哈哈哈       多谢多谢

客气,客气。

网友:
19v保险电阻坏了  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