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各位大侠!兄弟2140加粉后,有黑色竖道,如图!到底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13-12-06):
感光鼓换新的了!还不行!

网友:
那有可能是没装好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重点检查刮板和电极丝(或充电辊)清洁.

网友:
感光鼓坏了。

正解,应该是感光鼓有脏东西了。

网友B:
应该是鼓芯前方那个钢片(呵呵,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它该叫啥)上边有个电极丝那个钢片脏了!把电晕丝和钢片还有挨着鼓芯的那条毛毛都清洁干净,就好了!
不许笑我噢,反正这毛病我弄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鼓芯前方那个钢片(呵呵,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它该叫啥)上边有个电极丝那个钢片脏了!把电晕丝和钢片 ...

多谢大侠! 粉盒里面那个辊子是叫什么啊?那个我给擦了  没事吧?

网友:
感光鼓刚换的新的  ,粉盒里面的辊子 我给擦了 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重点检查刮板和电极丝(或充电辊)清洁.

你说的充电辊是不是粉盒里面那个辊子啊?上面全是黑色的粉

网友D:
  清洁刮板   。

网友E:
是不是定影辊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清洁刮板   。

急死了  到底那里是刮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定影辊的问题?

到底哪里是定影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急死了  到底那里是刮板啊?

你网上搜下视频  打印机打出来有线  怎么清理的   里面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侠! 粉盒里面那个辊子是叫什么啊?那个我给擦了  没事吧?

擦了没事儿,不弄潮了就行,我都用软布包上撸,你用风枪烤烤这棍子吧!会不会潮了?

网友:
看你的 图来说     不像是粉的问题     加错粉一般是有底灰     很像是感光鼓坏了  这个OPc硒鼓质地软  安装极易挂增   硒鼓损坏

网友:
应该是没有清理干净粉仓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应该把磁棍拆下来清理干净,将和磁棍接触的上面的铁片拆下来擦干净,另外磁棍下面的塑料片也要擦干净,由于换粉可能会造成这个塑料片上沾着硬化了的粉沫!

网友:
硒鼓坏了呀    更换

网友(2014-01-13):
很有可能是刮板变形了。所以刮粉不均导致的。

网友:
磁棍你是不是也清理了? 那里边进粉了吧?

网友:
没有清理废粉粉仓的原因!或者把电极丝外边的什么片店高点试试,

网友:
我觉得也是磁棍的问题 就是粉盒上面的那个铁棍 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充电辊了 就是

网友:
墨粉盒的问题,将来的粉全部倒出来,在把上粉辊取下用棉花擦干净,墨盒内部用吹风机吹干净,上上上粉辊,在加一瓶新粉,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这种故障一般是因为原来粉盒内的粉有受潮的可能性,在加粉时没能清理干净!

网友:
依我看不是刮板故障,刮板故障竖黑条一般很浓很窄,看不见底层的字迹,像是充电辊或者磁辊什么的故障。

网友(2014-02-15):
1,充电辊脏(可能性最大)
2,显影辊
3,硒鼓,
4,清洁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