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Lenovo昭阳系列 开机显LOGO较慢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06):
我们都知道联想这个系列的机器当用户按下开机键后需要过好一会才会亮,也就是所谓的出现LOGO画面,个人感觉大概需要1秒钟的时间!当然这个数字我也没有去用手表测量过,可能有误差,不过这款机器开机显示LOGO所需要的时间的确比较长,至少相对于其它牌子或者同牌子不同系列的机器而言所花时间是比较长的,刚开始接触到这款机器的时候还以为机器有问题,后来才慢慢发现原来所有这款机器都是这样“慢”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BIOS程序的原因吗,还是主板上开机电路的延时作用呢???有没有办法可以使其“快”点呢,或者说使它延时的时间缩短,可以吗,大家觉得????

网友:
昨天  碰到一个HP 的   LOGO 慢   是EC的原因

网友A:
设计者搞的,我我们没必要研究吧

网友B:
能修好开机就行,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

网友:
看慢到什么程度吧,要是不能让人接受那种地步肯定不行,只是偏慢没啥关系的,我现在修的惠普的机器都是主板有吱吱响声的时候显示有些慢,等显示了就不响,老板把示波器拿走我也懒得用万用表测,能正常用我也就不管了,说实话万用表真的未必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开机就行,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

我不是这意思,这类机器出厂的时候都是这么慢的,只是感觉比其它机器慢了好一会哈,,想自己想个办法把它弄快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者搞的,我我们没必要研究吧

搞设计人弄的,我们也可以搞啊!业余爱好总可以吧!这类机器出厂的时候都是这么慢的,只是感觉比其它机器慢了好一会哈,,想自己想个办法把它弄快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