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VGATA电压偏低导致掉电一例

楼主(2013-12-06):
机器板号是:JITR1/R2  LA-4142P  GM45+IBM+N10M-GE1-S

同行送修,裸板。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到0.33A,持续几秒后掉电,掉电后可以重复触发。
从故障现象看,第一直觉是缺电压,短路保护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不是瞬间掉电而且掉电后掉到待机,可以重新触发。
看了下板子,没有进水的痕迹,只有EC换过,这个同行也说明了
测各大电感阻值未发现异常,打各电感电压都OK, CPU供电也出来了,看来主要电压都正常,排除缺电压引起掉电的可能。
既然电压都正常,联想到广达的HWPG,先测下CPU电压的PG信号—VGATA,只有1.36V
芯片数据手册中明确写道:电源开漏输出,被680Ω电阻上拉到VCCP1.9KΩ电阻上拉到3.3V
明显此脚正常应该为3.3V,1.36V肯定不对。故障锁定,顺藤摸瓜……..

1脚对地阻值530正常,找到PR8,测量阻值正常,接+3VS一端为1.36V

找到+3VS产生电压源:U20

D3.3V正常,S级只有1.36V,  G级只有2.18V,
R450+VSB一端为19V, R450阻值47K欧正常。翘起C572,故障一样。

分析了下SUSP的逻辑,待机时应该为高,上电后应该为低。测了下Q32 G级电压待机时1.64V,上电后1.74V,明显不对,再测Q30的逻辑是正确的,待机时3.3V,上电后0V, 蜂鸣档一测Q32G级和Q30G级不通-------断线了,

速度飞好线,上电----竟然还是原故障现象:电流到0.33A然后几秒后掉电

掉电后测Q32G1.72A,测Q30G级,1.72A

想了几秒,翘起Q32G级电压正常了,取下Q32测了下,GS间有950左右的阻值,DS间反向也有900多阻值------Q32性能不良,漏电了。

换掉Q32,插上内存,电流经过几次完美的跳变,应该是正常了,示波器打了下LVDS接口的I2C总线,也有读屏的动作,此板修复

故障俩处:Q32 G级断线 本身性能不良

总结:VGATA电压偏低导致掉电,掉电现象为电压上升到一个值几秒后掉电,而不是上电就掉电,上电就掉电,一般是有短路,过流保护了。

此板先后10多分钟,算是秒杀了吧,欢迎高手拍砖,欢迎分砸!

其实这个二级电压偏低,在维修中是很常的,只是被楼主修得看上去很复杂.

网友:
楼主示波器打12C的波形发一个。是怎么设置的。期待

网友:
有你这种同行真是好啊。。唉,搞不定的都可以找你。
。。。

网友A:
板子客户拿走了,没有拍波形图。其实也不用怎么设置,校正下,示波器探头先点上去,上电后就可以看到了,没有读到屏大概有3组波形,读到屏后会有连续的波形,若非要设置的话,可以按以下设置:电压每格2V。 时基每格1ms。 触发电平 200mv-2v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客户拿走了,没有拍波形图。其实也不用怎么设置,校正下,示波器探头先点上去,上电后就可以看到了, ...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UT2102总是打不到这样的波形,买了没多久一直还在学习中,楼主有关于波波的资料吗?传我点!1070046734 @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客户拿走了,没有拍波形图。其实也不用怎么设置,校正下,示波器探头先点上去,上电后就可以看到了, ...

所谓的校正是探头调到X1示波器也要调到X1,接好地,AOTU一下出来正弦波就可以了。是不是当表笔调成X1 示波里相应的也要调成X1 ,X10对应的也应该是X10 我的调到X10可以打到一部分波形,当调X1的时候,即使调成5V/格,测量的是3V的电压也会跳到看不到X轴上的横线,不知道这要说楼主是不是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UT2102总是打不到这样的波形,买了没多久一直还在学习中,楼主有关于波波的资料吗?传我 ...

以发送,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校正是探头调到X1示波器也要调到X1,接好地,AOTU一下出来正弦波就可以了。是不是当表笔调成X1 示波 ...

探头笔档位要和示波器设置档位要一致的,比如说示波器设置的是X1,那你探头也要拨到X1档,如果拨到X10档的话,就会出现你上边的情况

网友C:
vgata是用来干嘛的啊

网友D:
楼主。你量电压都正常有了,怎么会想到去量CPU的PG啊,不懂,电压都出来了,怎么电流才上到0.33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量电压都正常有了,怎么会想到去量CPU的PG啊,不懂,电压都出来了,怎么电流才上到0.33A

不过CPU,VGATA不正常,会导致南桥没复位,CPU当然也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校正是探头调到X1示波器也要调到X1,接好地,AOTU一下出来正弦波就可以了。是不是当表笔调成X1 示波 ...

上次我练习抓单次待机3V后级的波的时修,示波器是X1 笔是X10就能抓到那个波,可是用X1就找不到那条横线了。一直怀疑是不是表笔坏了。买了小半年了,一直用不好。很是郁闷

网友:
不错的分析,是大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CPU,VGATA不正常,会导致南桥没复位,CPU当然也不工作了

嗯,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CPU,VGATA不正常,会导致南桥没复位,CPU当然也不工作了

还好是cpu的pg上拉,要是你量其他pg的话那不就正常 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过CPU,VGATA不正常,会导致南桥没复位,CPU当然也不工作了

这里南桥的复位信号工作条件 也是CPU供电管理IC发出的PG信号提供的。 不过CPU的话,自然PG信号也会不正的 ,这个PG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最后输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南桥的复位信号工作条件 也是CPU供电管理IC发出的PG信号提供的。 不过CPU的话,自然PG信号也会不正的 ...

这里南桥的复位信号工作条件 也是CPU供电管理IC发出的PG信号提供的。 不过CPU的话,自然PG信号也会不正常的 ,这个PG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最后输出的 。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还有一种思路就是电流0.3几我们量玩所有电压的时候按照时序此时应该是CPU发出VGATE  和时钟开启信号这样一来按照时序也可以惊悚解决其实掉电总的来说就哪几种:按照经验也是可以修  出来的

网友F:
其实我想大家看帖子一般说来都是看看思路的   基本的电路分析相信大家都会。修机修机  时序很重要  所以尽量花时间把那几家出货量大的代工厂的时序研究研究。  本人其实一直想发帖 由于用的是很多年前的诺基亚,也没相机  。如果图纸分析的  又麻烦  一直没发帖 这一段时间闲的没事   准备发几贴  大家多多支持次啊

网友:
掉电后测Q32的G级1.72A,测Q30的G级,1.72A,

应该是1.72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大家看帖子一般说来都是看看思路的   基本的电路分析相信大家都会。修机修机  时序很重要  所以尽量 ...

我先支持下,到时候俺也好取点经……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ata是用来干嘛的啊

cpu的pg信号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机子有点难搞最好换板吧

网友:
这要是能系统的学习就好了,比如去迅维学一下。这样比自己摸索要好很多。

网友:
好文章啊,顶

网友:
掉电还可以上电一般不是短路 是缺电压

网友:
哎 看来你的那个同行是个菜鸟哦  还是楼主猛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楚!给你加分

网友G:
直连不就行啦。。何必这么麻烦,这种电流为0.3多0.4多的机子 我一般都是先测二级供电。。。

网友:
楼主很是经典啊

网友:
条理清晰,学习了啊

网友:
非常期待楼上大师的杰作,我一定支持你

网友:
你量电压都正常有了,怎么会想到去量CPU的PG啊,不懂,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直连不就行啦。。何必这么麻烦,这种电流为0.3多0.4多的机子 我一般都是先测二级供电。。。

直连的话,+3VS电压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常识性问题,真不知道你在迅维是怎么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的话,+3VS电压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常识性问题,真不知道你在迅维是怎么学的?

出来又怎么啦?最多也是待机高点,不影响工作。 维修讲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