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个 戴尔 N4030 I3 独显 进水不触发一列

楼主(2013-12-06):
   今天接到一台 DELL n4030 说是按开关没反应 ,我说需要留下来  快下班了 明天在报价  客户同意了,于是我插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2  按开关无反应   既然按开关反应那就开始拆机吧 。拆机省略。。。。那到主板后,发现开始静态下打阻值 ,公共点阻值正常,其他也正常,就是3v 5v的电感阻值不正常 30多偶, 直接用烧鸡 发现 3v 5v的两个滤波电容 烫手 ,更换后阻值正常了,通电自动上电到0.47左右的样子,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仔细发现 U4201 的附件有轻微进水的痕迹 ,用洗板水 洗了下 吹干后 还是一样, 于是开始查条件 发现U4201 的D级有5v_ALW    S级无5v_RUN电压  于是寻找源头发现是由Q4202控制着   发现 u4203和U4201G级电压都没有  于是在网上面查 发现R4205电阻 表笔轻轻一碰就掉了 这个电阻是100k 于是看图纸 找料板上的100K 发现换上还是没有电,于是在往上查 发现 R4205的2脚没有15v alw  于是 查图纸 发现pc4609 有15v 而R425的2脚却没有 可能是短线了 于是从PC4609飞线到R4205的2脚 飞好后飞线 R4205的2脚有15v了   U4201 u4203 也顺利导通 了  电压出来了, 发现待机变成0.01了 来的时候待机0.02  按下开机键 看电流像是亮了  接屏  确实亮了       呵呵     新手 发帖 如有写错 多多包含  希望大家 加分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板凳是自己的  发个贴不容易  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
学习了,进水机应该先烤板吧

网友(2014-07-24):
看着像老手的手法了啊!!

网友A(2013-12-06):
没有分了,待会12点后给你加分,如果我还记得的话。

网友B:
学习了,进水机不先看下哪里进水了,搞干净再修板吗?

网友C:
我今天也修了台进水机,华硕K40AB也是12VSUS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分了,待会12点后给你加分,如果我还记得的话。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进水机不先看下哪里进水了,搞干净再修板吗?

才开始没看见 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修了台进水机,华硕K40AB也是12VSUS电压没出来。

上次修个K40AB 开机过滚动条就黑屏 修了半天天 结果进bios调一下独显和集显就ok了

网友D:
哪里的新手啊,都是老鸟了,看你好多贴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新手啊,都是老鸟了,看你好多贴子了。。

反正就是新手 呵呵

网友:
短线的话外面看不看的出来。楼主很果断直接烧机

网友E:
进水的机子有时还是得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子有时还是得看运气

是啊 有时好修 有时难修

网友F:
U4201的G极需要高电平才能导通,可是通过计算+15V_ALW经过R4205和R4207分压后,不是就只有1.36V了吗?这样怎么能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的新手啊,都是老鸟了,看你好多贴子了。。

他说自己是新手,你说他是老鸟,我说他手是新的,鸟是老的,

网友G:
哈哈哈,看到第一张图特别的亲切,今天也修了这款机器,但是不认硬盘,R4207电阻霉掉了。

网友:
不错哦,思路挺清晰的么,顶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U4201的G极需要高电平才能导通,可是通过计算+15V_ALW经过R4205和R4207分压后,不是就只有1.36V了吗?这样怎 ...

应该是通过Q4202这个管子来完成导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看到第一张图特别的亲切,今天也修了这款机器,但是不认硬盘,R4207电阻霉掉了。

呵呵 楼主的修好了吗 不认硬盘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自己看不下去这么好的经验分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呵呵 楼主的修好了吗 不认硬盘

弄好了。直接弄了个电阻上去就出电压,那个5V转换管子也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弄好了。直接弄了个电阻上去就出电压,那个5V转换管子也烧了。

呵呵  你那也是进水的机器吧

网友I:
15V没有导致无转换电路,LZj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V没有导致无转换电路,LZj这个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呵呵  你那也是进水的机器吧

是的,开始是点不亮,修了好几个地方,烦死了。最后都装得差不多测试一下,结果没硬盘。客人在家里放的时间太长了,搞不懂,他们以为放放就会好。还有一次一台戴尔1088的机器放了2个月,拆开里面全是长白毛,基本顶到D壳。洗洗丝印都化掉了。唉,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开始是点不亮,修了好几个地方,烦死了。最后都装得差不多测试一下,结果没硬盘。客人在家里放的时 ...

呵呵  进水的机器 就那样  严重大面积腐蚀短线的 那种麻烦  如果还没图纸和点位 基本是料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通过Q4202这个管子来完成导通的

虽然我不大懂,但我觉得应该只是通过Q4202接地进行分压,可是分压后怎么算也不是高电平的导通的电压啊,望高人砸砖,求拍醒!!!

网友J:
不错.不错.非常的细心.再接再厉! 进水的机器.着重看进水部分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不大懂,但我觉得应该只是通过Q4202接地进行分压,可是分压后怎么算也不是高电平的导通的电压啊,望 ...

希望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不错.非常的细心.再接再厉! 进水的机器.着重看进水部分就对了.

重点发在进水的位置 确实没错  很快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K:
呵呵运气好哦 前两天接到一台一样的4010 拿来不开机 修好报价修100 商家的 MB的修好了给我说不修 我给他说100都不修那你花多少钱都修不好了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呵呵运气好哦 前两天接到一台一样的4010 拿来不开机 修好报价修100 商家的 MB的修好了给我说不修 我给他说1 ...

修好了不修 只能动动手脚了 ,让他到别人那里也修不好   价格差不多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不修 只能动动手脚了 ,让他到别人那里也修不好   价格差不多吧

没办法啊  我们帮老板的 挣点提成你想嘛100能提多少呢 不修让他换主板或者换电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办法啊  我们帮老板的 挣点提成你想嘛100能提多少呢 不修让他换主板或者换电脑吧

这年头 不好赚钱啊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3 5V后面的电容容易坏啊?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不错不错

网友:
分析的很好,尤其是5v转换电路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