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慢慢出现图像

楼主(2013-12-06):
一联想19寸显示器,开机白屏,,要过一段时间才慢慢的出现图像,图像颜色由浅到深。最后全部显示。但是图像发白,颜色也不正常。。。电源板,驱动板全部测试了。。屏电路的5v。。12v。。27v。。。-7v。也都量了都正常。。无奈中。。哪位高手见过这个问题给说下
    想用烧鸡法试试。。但是怕烧坏了。客户拿来本来还可以显示图像的。别到时候一点图像都没有。说不清。明天跟客户商量下。。看看让修不。。可以的话回来给大家说结果

网友:
先用点屏工具试一下,屏么坏的话,就好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一回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检测一下屏    如果屏坏了的话  那就没得修了    如果屏没坏   那多半是驱动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