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效率源无法手动F级

楼主(2013-12-06):
一个ST 的盘   。7的盘  SN  5JVHA4FG

原故障板坏,不通电,换板号 自校准,好多NO LOG , 写ATA ,VENDOR  后,能正常认盘,全盘坏道, 换固件手动跑F级,出错
F>
T>N50,,22
    Code - 33  Track 15050.0.000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T>#
Enter Drive S/N  5JVHA4FG
Enter Packwriter S/N
    Code - 33  Track 15050.0.000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T>(
卡死在这里,请问是什么情况

网友:
F级方法错了吧

网友:
F>
T>N50,,22
    Code - 33  Track 15050.0.000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T>#
Enter Drive S/N  5JVHA4FG
Enter Packwriter S/N
    Code - 33  Track 15050.0.000  Sns 000  Rty F7FF.FF.80FF  Rtf 1800  LBA 00000000
T>

手动F级的操作方法:
备份固件、有外置ROM的备份ROM--点击从硬盘装入按钮或手动选系列--点击“转到F级”按钮---到指令行回车查看是否到F>---在引导管理里面选择加载所有模块--完成后到指令行模式,按回车---如果显示T>,就输入N50,,22---输入#---输入2次SN号---输入N2,,22---按CTRL+T----然后等8-20小时。
这样操作的啊

是对的啦,我别的试过成功过

网友:
用的XLY  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