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看看我这显示器是怎么回事呀!型号SA330 19寸……

楼主(2013-12-07):
之前是不显示,后来刷了个程序就好了,用了三个月之后,就慢慢开始闪,最后就变成这样了,有没有和我这情况一样的,说说是怎么回事!!  一半显示一半不显示。

网友(点评):
不一定 你测过灯管不 有可能灯管问题 看看供电部分 实在不行再刷个程序 再不行就直接换个显示器了吧 这种修来没意思

网友:
目测又是三星的垃圾BT07屏....屏坏.不用多想.

网友:
换屏吧,没啥好想的。

网友:
屏坏了  没啥好修的

网友:
建议直接换屏幕看看 是什么问题 因为这种屏幕挂的比较多的

网友:
屏坏!  前2天 我这有一台 就是你那现象!   只不过是 3分之一有一块是绿色的!  换屏客户说价高还不如买个

网友:
分屏,屏坏了!!!!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试一下,还是不行就是屏坏啦,  三星的机器程序是一种通病

网友:
换屏吧,这种情况不用说的

网友:
屏坏,无修的价值

网友:
坏了,买个新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都是屏坏。直接换新机,现在显示器那么便宜。

网友:
好吧    我没看到图片     我的错     直接换了吧     屏已坏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

网友:
屏坏了!我遇到过!像我一样搞个二手的屏用!呵呵

网友:
看你怎么想咯

网友:
屏坏了,三星的好垃圾。。。。买新的吧!

网友:
像我这种维修界的菜鸟都能断定是屏坏了,换吧

网友:
先用万能驱动板测测屏好坏!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不行,就是屏坏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