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N73AM 掉电

楼主(2013-12-07):
手上有一块华硕P5N73AM主板。不插CPU 供电不掉电。插上4PIN 不规律掉电。按CPU 和假负载都掉电。掉电后再按启动按钮还能开。CPU的MOS管对地电阻正常。用示波器开机时方波也正常。应该不是电流大保护吧。电流大保护电源再开应该开不了机的。焊座。桥。还是一样。不掉电有时能开到屏显。有时一秒就掉。

网友:
可以尝试重植桥试一下

网友:
掉电的话重点检测下电压把   看看是那个电压掉了

网友:
电压问题,看看电压是多少